华硕笔记本充不了电

楼主(2015-10-01):
一台华硕笔记本U31J充不了电。换过新电池后用完电也开不了。。在检测过程中发现有时装上电池外接适配器开不了机 只能拆掉电池方可开机。。 然后把新电池用可调电源充到百分之五十后装机开机进入系统在接适配器显示一直充电停在百分之五十。。请教高手们是不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但进系统又能检测到电池。。能显示正在充电 。小生对充电电路不是很熟悉。。一般检测到电池的话充电输出电压一般是多少伏啊

网友:
这是电源那边线路短路了或者断线虚焊

网友:
是充电芯片MB39A132  坏了  27脚输出信号脚对地阻值短路...由于手头没有这芯片 ..在网上订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