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板号:LA-8951P Rev:1. 0

楼主(2015-10-01):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S300板号:LA-8951P待机0。01开机电压跳到0.83能亮机,断电后还是能亮,几次之后就不能触发了,放电后又能正常亮机,刷了几次BIOS后故障依旧,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求指教本人新手菜鸟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

网友B:
HM7X系列机器,触发上电的条件无非就是11+1,在它不触发的时候,找这些条件就对了,全部找出来就肯定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7X系列机器,触发上电的条件无非就是11+1,在它不触发的时候,找这些条件就对了,全部找出来就肯定修好了

点到电路上一个三极管不正常,换掉了目前是正常开机了,还要多测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

示波器还不太会用,正在学习

网友C:
问题应该没那么简单,多试几天再下结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应该没那么简单,多试几天再下结论吧。

换了后现在又发现新问题了,开机电流跑到0.85亮机,拔掉电源后在开机电流跑到0.22后掉回0。01,

网友D:
是不是有稍微短路啊?0.22电压,不起来?或者待机电压没有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稍微短路啊?0.22电压,不起来?或者待机电压没有开启??

可能有微短路,但这种情况就出现一两次,就是说电流跑到0.22的时候掉回0.01后,拔掉电源试几次又能正常亮机。

网友:
重点查ec的条件,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EC条件查过了没问题,南桥也加焊了,还是老样子,我拿给同行老师傅去帮我看看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说明经验还是不够啊

网友:
集显供电没出!刷EC还是南桥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