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插适配器就掉电

楼主(2015-10-01):
x201i 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无法开机,用电池开机后一接上电源就掉电关机了,捣鼓了一会儿用稳压电源可以开机,可是稳压电源和电池一起开机时主板电源线附近有叫声 听不出来是具体哪个位置叫, 接原来的适配器还是一样无法开机 ,用电池开机再插适配器 就掉电,换了新的适配器也一样,请各位大师指导指导

网友:
应该是电池和电源的切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ACIN正常不,切换正常不

网友(2019-09-17):
电池开机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1951-1.html

网友:
查查电池和适配器转换那里  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