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表

楼主(2015-10-01):
苹果手机刷机报错表

网友:
收藏了,目前还没遇到过啊。

网友A:
我有台果4的机 ID过期了怎么搞啊 要输入什么********@qq.com ID密码 怎么解决 也要刷机吗

网友B:
2009 可能是电池,你的为什么是硬盘呢?有点怀疑

网友C:
没遇到,遇到过也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果4的机 ID过期了怎么搞啊 要输入什么********@qq.com ID密码 怎么解决 也要刷机吗

这个是ID账号   必须有ID账号才能激活!  没有ID 账号 就要解ID  不过4没什么 价值去解ID 了!  留着纪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ID账号   必须有ID账号才能激活!  没有ID 账号 就要解ID  不过4没什么 价值去解ID 了!  留着纪念 ...

那没救了吗 一般多大洋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没救了吗 一般多大洋搞定

你没有ID账号吗?    如果你没有ID   还要 解ID 还不如 去买个2手了的   价钱都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009 可能是电池,你的为什么是硬盘呢?有点怀疑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  要是电池的话 那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遇到过也忘了

收藏就不会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  要是电池的话 那不是更好吗

就是电池,他说硬盘,不知道的人直接开搞硬盘了,误导

网友:
这些报错,大体上都是对的,只是有的个别机器不同而已,我遇到的都对!!

网友:
下载了,以后能用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