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70A-DS3主板 自动断电是主板哪里出问题

楼主(2015-10-01):
技嘉GA-970A-DS3主板,不定时自关机断电(断电时间不能确定,有时3小时就断电或者6小时断电。有时12小时也不会断电),断电后不能再开机,要把电源插头线拔掉,等电源里的LED灯灭了再插上电才能开机,开机后刚进系统容易断电,但有时又过几个小时(时间明显缩短不到3小时)。目前已经换了主板运行良好,所以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我就想知道这种情况是主板哪里的问题,看了主板都是固态电容,表面看不出什么问题。
哪位大神知道原因啊。

网友A: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换了

网友:
我一般会去查,电源绿线到IO之间的元器件,一个个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换了

我也是换了,华硕主板,哎 这种问题就是头痛

网友:
一看 就不是维修人士  为何 告诉你是哪里问题

网友:
这个无解换板

网友:
换板好了就行了,电子的东西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网友:
楼主很屌的,这里是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