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DA0QL6MB8F0进尿维修

楼主(2015-10-01):
板子同行发来的裸板,拿起板子,大概看了一下,除了内存上下管没有,EC引脚腐蚀,,没发现明显少件,上电0.015A电流不触发,先换EC

换完EC上到0.2A掉电,不用多说内存上下管都没了肯定掉电了,找两个装上

开机0.6A不掉电,马上装CPU,内存

接显示器亮机

希望大家帮我加点分

网友:
这标题,还进尿!标题党

网友:
我是来看尿 的。。

网友A:
忘记说有尿骚味了

网友:
   没看到标题写的重点    故障简单   进水腐蚀   更换EC就好

网友:
老鼠够坑的,跑笔记本上头尿了

网友:
进尿的腐蚀性更大忘记说了

网友B:
~~楼主用CPU当做散热片用效果咋样?呵呵第一次见...

网友:
这同行业太水了  这么简单的都搞不定

网友:
只能说你同行是板卡级的

网友:
标题真心不懂

网友:
尿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有尿骚味了

首先学习了一下楼主的技术;然后看着楼主这一句话,再看一下你的图像,那个包还吃得落吗?

网友:
做维修就是苦比或,进尿了还要修

网友:
我被你的标题吓尿了,我还真以为进尿了,不过修的挺有思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CPU当做散热片用效果咋样?呵呵第一次见...

没有散热器可以这样压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单了 都来看尿的

网友:
撸主有这个BIOS吗

网友:
这标题给我吓尿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从来不修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同行发的,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