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i(MS-7636 VER:3.1)诊断卡显示正常,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5-10-01):
求助msi(MS-7636 VER:3.1)诊断卡显示正常,就是不显示

网友:
跟着时序检查 :供电,明钟,复位!

网友A:
有集显的话试试集显显不显?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跑吗完成了,但不显示吗,,,,
集显与独显都不显吗、

网友:
这V星板有个通病你可以看看论坛那些大神的维修记录

网友:
独显不显示的话就查独显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显卡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跑吗完成了,但不显示吗,,,,
集显与独显都不显吗、

是的,跑马完成了,独显与集显都不显示,显示器肯守是好的

网友:
显卡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集显的话试试集显显不显?

集显与独显都不显示,但诊断卡显示正常的

网友:
查看北桥的  条件  不行 刷BIOS

网友:
楼主。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换个显卡 试试

网友:
换显卡试一试

网友:
跑码都完了,刷个bios吧

网友:
楼主上传个blos
行吧

网友:
是不是要加显卡啊  你用的什么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