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CAP格式的BIOS怎么转换成.BIN格式,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10-01):
本人最近维修到ASUS的主板,有客户的BIOS加密的,需要重新刷BIOS。但问题来了,ASUS官网上发布的都是.CAP的。本人用的TL866CS编程器不支持刷写这个格式的。想到以后要修的机子主板,笔记本什么的还多了去了。不能因为这个BIOS的问题就述手无策,论坛里也不是什么型号主板,笔记本本的 BIOS都上传。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所以,本着这个精神,希望论坛里知道的大神也可以慷慨的告诉我们大家,在这里跟坛友们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有大神来解答吗?

网友A:
TL866CS支持刷写CAP的,有方法的,给你个图片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  我的3000U 也该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L866CS支持刷写CAP的,有方法的,给你个图片

是文件调 入开始地址改为:00080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  我的3000U 也该部了

TL866C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文件调 入开始地址改为:000800吗

是的,866直接改后刷入就行了,其他编程器的可以先用这个软件打开CAP,然后改后保存为BIN,再刷就可以了

网友C:
首先我们下载TL866CS编程器软件,Q群里也有分享.
第一步:选择bios芯片,大部分bios芯片是8M的,如W25Q64,MX25L6405芯片.
第二步:关健一步,打开cpa文件后弹出如下对话框,然后修改其红色圈中地址为00800即可,其它默认.见下图

第三步:点确定完成。
第三步:再点软件上方的保存按钮,保存格式为.bin即可,这样就把CAP bios改成常用的可直接烧入的bios文件了,

网友:
编程器上家给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网友:
谢谢!我现在试试!我的也是866

网友D(2015-11-06):
根据你的方法 成功修好一块主板,谢谢了。迅维有你这样的无私的人,会越做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的方法 成功修好一块主板,谢谢了。迅维有你这样的无私的人,会越做越大

相互分享经验。。。。。

网友(2016-06-13):
好像有的板子不行把

网友:
我刚刷了一个华硕的主板的BIOS 就是CAP 的。没有搞定。

网友:
多谢分享啊,共享者万岁

网友(2016-07-20):
感谢,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就是用00800开机,刚才还被扣了几十分哭

网友(2016-09-19):
16m怎么刷CAP文件Bios

网友:
16m刷CAP文件改多少

网友:
我 的华硕S550CB也刷了开不开

网友:
保存后可以用别的编程器烧录么?

网友:
auus现的BIOS为什么都要加密了

网友(2016-10-21):
今天一台a58m-f 主板用809f直接刷成功

网友(2017-06-12):
还有什么办法吗 ?

网友(2017-08-07):
这个东西好实用,一定要学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E(2018-01-08):
引用 网友C:
怎么转换了文件保存了那个文件很小呢?本来8m大的转换了之后连1m都没有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8-05-08):
我是换刷写器了 BIN保存的看了下是不完整的

网友:
这个是个好经验,U580的编程器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2018-10-22):
谢谢分享,多谢大师们,学习了。

网友(2020-02-22):
用这个方法已经刷好了片主板

网友(2021-02-25):
同求学习一下多谢了!

网友:
16M 改了 边 8M

网友(2021-07-13):
bss 格式的 怎么转换呢 有弄过的朋友吗

网友(2021-09-22):
用809编程器自动转换

网友(2021-12-20):
太棒了。我要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现在好多编程器直接拖进去就可以转换成bin文件读写了。

网友(2022-02-15):
谢谢楼主的辛苦付出,感谢分享!

网友(2022-11-02):
引用 网友E:
怎么转换了文件保存了那个文件很小呢?本来8m大的转换了之后连1m都没有了是怎么回事?

哈哈经过我晚上的研究那是因为你选择的bios容量选择错了。要选择你容量相近的就可以了。我已经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转换了文件保存了那个文件很小呢?本来8m大的转换了之后连1m都没有了是怎么回事?

芯片选择那里,选择和你容量相近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
没有编程器怎么办?

网友(2023-03-03):
bin格式是不是只能用编程器刷

网友:
改了用土豪金试试

网友(2023-06-29):
用RT908f也行,选择元件,打开文件,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们下载TL866CS编程器软件,Q群里也有分享.
第一步:选择bios芯片,大部分bios芯片是8M的,如W25Q64 ...

改是麻烦的,有软件转换,也可用RT809F转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866CS支持刷写CAP的,有方法的,给你个图片

用转存软件就行,这里可下载http://www.diybcq.com/thread-14496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