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0 开机一直嘟嘟嘟嘟嘟嘟响个不停什么问题

楼主(2015-10-01):
机器多开几次就可以正常使用,求助
戴尔

网友:
拆掉键盘去看看啊,有可能哪个键卡到了

网友:
键盘坏了撒

网友:
键盘连键了

网友:
明显的键盘问题

网友:
刷bios吧,这个bios我偶保证好用

网友:
有嘟响有没有显示啊?有可能就是键盘短路连键了,没有可能是显卡报警

网友:
键盘坏了 我碰到过几次了 拆了就好

网友:
ec也有可能出问题,查条件

网友:
换键盘吧

网友:
换个键盘就知道了

网友:
关键看屏幕亮不亮,如果亮肯定是键盘啦

网友:
是几声报警啊?

网友:
不接键盘试试,如果还会的话刷BIOS

网友:
我有一台就是换键盘好的

网友:
最小化测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