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有待机不触发CMOS可以开机

楼主(2015-10-01):
华硕A55V有待机不触发CMOS可以开机,按开机键有跳变,外接正常,CMOS开机黑屏,看来问题多啊

网友:
听不明白说什么

网友: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是不接CMOS电池就可以开机吗?

网友:
最好检查一下coms 电池当前电压!!!

网友:
楼主是说清除一下就能开机不?

网友:
故障描述前后矛盾,楼主逗大家玩呢

网友:
我猜测楼主的意思是  不上CMOS电池 可以触发 但不亮机  上了CMOS电池 变成了不触发。。。这个你看下RTC电路 如果没有异常 南桥可能性大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写明白,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说这个机器开机键没办法关机,也不能开机,开机键按了没反应,但是拆下CMOS电池能自动上电,就算上电也是暗屏的,能看到阴影,最后找到了是EC 问题,EC旁边的的103排阻一起换掉就好了,开机键正常了,。屏幕竟然也亮了,这点我还搞不明白,算我运气好

网友:
上CMOS电池不触发,查待机电路撒

网友:
楼主你想表达什么问题啊?云里雾里的,是CMOS电池放下电就可以开机了吗

网友:
ASUS机器不好修啊,开机电路看一下

网友:
ASUS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说不明白能修好机器也是好事啊?

网友:
我觉得是南桥问题

网友:
没看到楼主说找到问题了吗 ?

网友:
不是楼主运气好,我也遇到一台和楼主一样问题的机按楼主的方法果然修好了,看来是通病,在这里向楼主表示感谢要不是你的提示我估计是查不到

网友:
coms电池当成笔记本电池了吧

网友:
楼下有人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修好了估计是通病

网友:
楼主修好没  今天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