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M,测试上管有12V

楼主(2015-10-01):
昂达H61的主板,测试上管D级有12V,G S 级 不上CPU的时候会有0.3左右 ,上CPU的时候 G S级 电压为 0 手摸CPU 还是有少少 的热量的。桥没有热量,求大神指教
cpu

网友:
你这写的是什么??写的不清不楚的 你这样怎么让那些大神帮你?

网友:
首先打一下对地阻值有短路情况 没有,如果没有再查下供电芯片的条件是否正常呀

网友:
大神都放假了……哈哈
CPU供电芯片啥型号也不说……上管D极12V是正常的……。
看供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那就修CPU供电电路啊

网友:
还是先学好基础吧

网友:
前面的 供电正常吗 正常在测试 CPU的 供电条件

网友:
CPU 无供电 ?? 那你就修CPU供电啊

网友:
CPU没出供电吧,另,这个不是一上来就出U电压的,还有其他的东西

网友:
说的清楚点再帮你。

网友:
先修cpu供电,然后看看主板有没有电压不对的

网友:
这个跟时序走啊。。内存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cpu没点,先修CPU供电电路啊

网友:
把CPU拿掉,测量上下管有没有短路的,没有就看看CPU的电源管理

网友:
貌似H61 是很好修的哦。

网友:
CPU 上官接的就是小四口的12V供电 CPU没电压 自然不热 应该差电源管理的 VCC VID EN

网友:
按照主板标准开机检测时序去修,建议你到迅维实地去学习下,自己是很难去修的

网友:
有的时候那两个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CPU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按照时序来查,cpu无供电的话就查芯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