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联想 L197wa 显示器驱动板的图纸?谢谢!

楼主(2015-10-01):
联想 L197wa 显示器驱动板的图纸,驱动板板号是:715G2883-3-6

谢谢!

网友:
顶起,等待朋友们回复!

网友:
楼主 修这个显示器可以不用图啊  除非你的电源芯片炸没 看不到型号  电源芯片  EA1530A

网友:
现在是什么故障,。。。

网友A:
图纸不好找看是什么问题。首先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好找看是什么问题。首先看供电正常不

现在是5V不正常,所以想找个图纸看看,到底是那块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5V不正常,所以想找个图纸看看,到底是那块出了问题?

5V不正常你从电源板那里看,驱动板的5V就一个管子,一目了然

网友:
驱动板看看那些有没短路,不然就换板吧15块一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