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0D VIN短路 已修复 附图纸

楼主(2015-10-01):
东芝 L750D
VIN短路
故障点:PQ24 烧了  PC7 小贴片电容 短路。(发帖是为了 做参考 同样机子同样故障 可以看下这个电容,少走弯路 看看是不是通病)
本人菜鸟   修笔记本不多  没恒流源  这次试着修 。
也没什么好说 的
PQ24 发烫厉害 短了  换了一个 不发烫了 但VIN还是短路

图纸一个一个排查  发现 更加没效率 (因为小电容 烧蚀 能看得见  目测应该效果好点)
照着图纸  拆了一个又一个电容  电容又小 吹不见了 好几个电容
又随便找了几个补上去  还怕 不对
不过幸运   能用。

后面发现  PC7 有烧蚀 换了就好了。

谢谢前人分享 图纸!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QUANTA DABLEDM8E0 MB.pdf

网友A:
大短路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短路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我比较少修 笔记本 也不知道, 短路  对于新手来说  应该比其他的 更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少修 笔记本 也不知道, 短路  对于新手来说  应该比其他的 更好修

是的,有的大短路比较好修,但是有的大短路是不好修的?比如管子击穿了?

网友:
嗯 笔记本 一般也是拿去给别人修 今天是突然想自己弄弄  才自己修

网友:
大短路的   好修呢

网友:
我新手,学习下了

网友:
维修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C:
你应该练下烧鸡大法

网友:
是的 烧鸡 ,你这样太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练下烧鸡大法

其实 老听你们说 烧鸡大法   我就是不懂 烧鸡大法  是怎样的 要怎么做

网友:
还能有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