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管引起的重启??

楼主(2015-10-01):
2片华硕P5G41T-M LX V2,一片老是自动重启,一片cpu电管坏,于是把那边重启的主板上的电管换到另外一片上了,结果那片能点亮了,但是也出现了重启的现象。其他都没动,就换了个电管,难道电管也会引起重启现象?
自动重启

网友:
确定是电管没有虚焊。但是还是会重启。难道是电管不良了?

网友:
可能是电杆的供电不够引起的 你可以找料板上找

网友:
你换个正常的试试呗

网友:
可能是故障并没有解决,换了管子后,还有其它故障

网友:
那楼主只能,重新找块同样型号的,电源管理芯片,来代换试一下啊

网友:
你板故障不止管子有问题吧?要不就是管子没换好

网友:
MOS管的RDS增大了,所以导致掉电重起。

网友:
电管?真没懂 楼上的都知道说什么, ? 是电源IC还是MOS管?

网友:
CPU 供电问题是会引起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是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