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19液晶lcd显示器换灯管故障

楼主(2015-10-01):
一台冠捷19液晶lcd显示器换灯管后开机白屏上面有些条纹,估计是屏坏了,换灯管之前屏显示是正常的,以前给别的显示器换过几次灯管都修好了,可这次遇到的屏和以前的不太一样,拆灯管时屏和外边黑塑料框是粘在一块的,屏线路板卸下螺栓,屏也单独拿不出来,只好把屏后面的铁板拆出才拿出灯管架,然后卖了同样的灯管架按上,就出现图片的样子,我想请教一下修过这种屏的老师,屏和屏下面的黑塑料框之间还有电路相连吗?这种屏是如何还灯管的?谢谢。

网友:
tab搞松了吧,看来得赔了

网友:
好像屏坏了,相当于交学费了。。。

网友:
左上角那些软排搞松了,这个没法子了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拆坏了

网友:
我虽然换灯管没矢过手,但现在基本上也不怎么换了,手里还有几十根扔那,有的屏和塑料边框间有软胶,那种一定要慢慢的一点点的拆,要耗得起时间,不然很容易搞破或者裂,还不如买些LED灯条直接改,铁框拿掉,剪掉灯管两头上黑边框,强行毁掉灯管,直接插入灯条,改上恒流板。这时最简洁的方法,不动屏,不麻烦。也不怕天冷了才开机屏比较暗。

网友:
估计是 lz  不小心拆坏了屏啊。 以后lz   换灯管 按6# 的方法来咯!

网友:
屏线松托了没办法弄了。只能换屏了

网友A:
自从用打洞的方法,就没搞坏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用打洞的方法,就没搞坏屏了

打洞是用什么工具打的?有很多有铁框挡住灯槽的

网友:
打洞神功真不赖

网友:
还打洞神工啊 !

网友:
该led是好办法,有具体的图片教程谢谢

网友:
节哀吧,。。。把高压电路拆了,,还给客人,。说没配件

网友:
节哀吧,。。。把高压电路拆了

网友:
屏线先擦一下看看,特别是那种老的机子……不然就节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用打洞的方法,就没搞坏屏了

有没有打洞教程呢,搞一 个这个图文并茂的我去给你加分,多人顶的话可能还能得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