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无事小白也来发一帖

楼主(2015-10-01):
联想G465e             版号:BM5016        故障:开机无显示
今天一早来上班偌大的电脑城居然没家开门的,国庆都去玩了就我苦苦上班。老板来后递给我一台联想机器,本想着今天没多少事做,还是修了2台机子。
好了步入正题,接过机器后上电电流0.02心想3v5v肯定有了。开机触发到0.07不动了,我擦心想那个电压没出来。拆机后没见过这种板号,到论坛搜索看了下有图纸,是宝龙达代工,这个还是第一次见,管他的有图纸就行其他应该也差不多。
上电测试内存电压有了,CPU和显卡电压还没出来。1.1VP有了。好吧照他的时序图来查吧,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35v正常后就会有+1.8v在板子上测pj25并没有电压,心想呵呵找到问题了吗?不会这么快吧,马上去测芯片的条件,vin3.3v有了,en开启却没有,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马上测r2983两段都没有电压,把电阻取了测也没有电压。不正常啊slp_s3#应该为高啊,测主板其他同一信号是为高,打电阻对地正反阻值都为无穷大,呵呵断线了直接从pr267处飞线连接,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心里有点小激动呢。怀着激动的心情上电,电流一路上升1.34后掉到0.8慢慢上升到1.2不亮。心中一万头草泥马飘过,还是再老老实实测测电压吧,电压差不多都正常了,当测到显卡供电是没有,反过表笔还是没有,看来问题出在这里。又去测芯片条件,供电正常,开启又TMD没有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GPOWEP_EN为低往前追到R1799处应该是被5v上拉为高的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jpg,但是为低了,不用想应该是被Q3640拉低了。找到Q3640去测5脚为低正常2脚为高不正常,这个2脚又受控于RUN_EN#这个信号要为低才正常,现在为高了应该是Q3639B截至被5v上拉了,又去测5脚SLP_S3#又为低了,不对啊刚刚也是这个信号不对,直接测对地阻值无穷大,与相同信号不通,直接飞线后。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2.jpg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了速度上电开机电流1.3-1.5.1.7一路上升亮机了,电压也出来了,没想到这个破机子断了2处线。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4.jpg
我们小白看看就行,老鸟勿喷。  加点分吧 最近没分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6151-1-1.html 重新发的帖子 上面的字小没图

网友:
新手发不来图

网友A:
字体太小了,不过很详细

网友:
真够白的。。

网友:
这发贴技术——牛。

网友:
字体改一下吧,密密码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体太小了,不过很详细

详细的话加点分吧   谢谢

网友:
小白技术不好 发个贴都弄不好 勿怪勿怪

网友:
咋么有两遍贴啊,

网友B:
不是已经有人发过了吗?怎么又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已经有人发过了吗?怎么又有啊?

这个是第一次发的没有图片 字太小了  又重新发了下

网友:
这个是第一次发的没有图片 字太小了  又重新发了下

网友:
看得头晕,连发帖也是小白级别呵呵

网友:
看不清 图片都没

网友C:
字小而且红色,看起来很吃力。但我从头不看到尾,思路很清晰。

网友:
看不懂啊  楼主

网友:
重新发的贴  有链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字小而且红色,看起来很吃力。但我从头不看到尾,思路很清晰。

重新发的贴  有链接的

网友:
看不懂 就要多多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