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1S联通版 摔后

楼主(2015-10-01):
红米1S联通版,摔后不开机,按住开机键后电流为0.04A松开后无电流
不开机

网友A:
可能是CPU虚焊了。
fishinfire
电源管理,CPU,和字库都吹过了,还是同样的问题,不过开机电流到了0.05A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CPU虚焊了。
电源管理,CPU,和字库都吹过了,还是同样的问题,不过开机电流到了0.05A

网友:
晶振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