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2时开时不开维修

楼主(2015-10-01):
型号:Aspire 4752 series
MODEL NO:MS2347
板号:JE40 HR MB 10267-4

故障:时开时不开,可以开机的时候待机0.019。不开机的时候0.036。拆机观察无进液痕迹,测量发现开不了机的时候没有3.3V和5V,且电流表显示0.036A,待机芯片是RT8223,VIN、EN、ENTRIP1、ENTRIP2、VREG3、VREG5都正常,就是不触发,但是多插拔几次充电接口就会有那么一两次可以正常开机,正常开机的时候待机0.019A。想着宏碁的本子BIOS问题比较多,就找了一个刷着看看,刷完涛声依旧。CMOS电池也有电。
      待机电压都没有,我觉得还是待机电路有问题,手里没有RT8223芯片,对比ISL51123发现其脚位一样,就试着换了一个看看,

换完发现5V待机电压出来了,但是3.3V待机电压只有2.12V,觉得可能是芯片不好或者没换好,接着换,又换了一个ISL51123,还是一样的情况,我晕啊。。。。以前遇到过4752G有待机不触发的问题,都是330电容的问题,可4752是电解电容。如图:

觉得不会是这个问题,手里又没有示波器,哎,换着看吧(没辙了只能试着换)换完发现每次插电待机电流都是0.019,而且可以正常开机!我勒个去,还真是这问题啊,论坛里看到有几个帖子都是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的,装机测试,维修结束。。。。。。。

小小菜鸟, + 5 很给力!

网友:
这个就是通病吧

网友:
通病的那个是4752G,那是贴片电容,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A:
这个机型真是坑啊。没有G和有G的都有这个问题。老是找不到什么原因。

网友:
这电脑 好修

网友:
电容通病。。

网友B:
换2个330的可以不

网友C:
换下的电容是漏电了还是容量下降呢,楼主有测试一下吗?很想知道啊。

网友:
好久没有修过好修的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台,待机什么都有,查了所有信号,都正常,,就是不触发,上了论坛求助说换滤波电容试试,到最后也是抱着试试的心理,没想到还真的触发了,看来这滤波电容也是不容小觑的

网友:
建议还是把电容换下,

网友:
宏基的滤波电容是通病来的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下次遇到的话就要注意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建议全部换了,

网友D:
国庆了还发帖不容易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型真是坑啊。没有G和有G的都有这个问题。老是找不到什么原因。

要勇于尝试,我一开始拿到手就觉得是那个电容的问题,可是拆开发现不是贴片的,就没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2个330的可以不

这个是电解电容呀,我换的一样的,别的板子上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下的电容是漏电了还是容量下降呢,楼主有测试一下吗?很想知道啊。

我木有波波,也不会测那玩意啊,原来的电容我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翘一下就给把脚拔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庆了还发帖不容易啊。

我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外面人山人海,不宜出门

网友F:
我今天和楼主修了一台一样的!看待机都差不多。。。。就是不出3.3V 5V  !直接把那两个电容换了!然后待机就出来了,可是有点高 3.5V 5.2V   不知道这正不正常!

网友:
然后我插电开机!开到0.3几就掉了!然后等几秒!它又上电到1.3  !  然后就没反应了!不亮机。。。。
这个是同行的!不想搞!然后直接退他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待机电压高了才导致的这样的?还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这个待机芯片是 EQ=EA !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G:
这个是固态电容呀,也这么容易坏么?

网友:
虽然知道了但还是谢谢你

网友:
电容不良导致电压拉低,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应该是容量变小导致输出电压低的

网友:
如果不短路就先看一下反馈是否正常,最好再换一下电容,最好还要看一下4脚和14的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
3 5V后面的电容一定要换掉?

网友:
这种电容也算是通病吧,厂家为了省成本用的都是电解电容,所以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电解电容呀,我换的一样的,别的板子上拆的

我之前用2个330的搞上去 好像也可以

网友:
这是通病,我都碰到过两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和楼主修了一台一样的!看待机都差不多。。。。就是不出3.3V 5V  !直接把那两个电容换了!然后待机 ...

这个算是正常,也有可能是你万用表没电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固态电容呀,也这么容易坏么?

谁晓得,我也是第一次换3,5V这边的这种电容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早就有了呀

网友:
那个是4752G  这个型号里没有G 只是4752!那个是贴片电容,这个不是哦

网友:
宏基也开始坑了,电容老出问题,不管是不是贴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勇于尝试,我一开始拿到手就觉得是那个电容的问题,可是拆开发现不是贴片的,就没动

呵呵,上次 老黄也遇到了一次  电容加锡一边 另一边碰下就掉了

网友:
虽然固态不容易坏,但几率性的问题不容忽视

网友:
是滤波电容不良导致反馈回路给芯片

网友:
是滤波电容不良导致反馈回路芯片保护不出待机吗

网友:
宏基电容通病,不过电解电容出问题少见哈

网友H:
遇到这种待机芯片条件都是OK的,但就是不出3V和5V,我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这种待机芯片条件都是OK的,但就是不出3V和5V,我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一样的,换电容

网友:
这机器电容就是个坑

网友:
鸿基这机子不出3 5 V 就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所有机器都一样换电容?插适配器的瞬间,可以看到3V有一点点大锯齿波。

网友(2018-04-06):
这款机器本来就是通病,你如果有示波器一抓波就能明显发现滤波不良,反正我修这款机器,待机0.03多,而且没有3 5V,一般换滤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样的,开始加焊了一下待机心片,可以用了,没过两天又来了,后来换了电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