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个问题,大神帮忙瞧一眼

楼主(2015-10-01):
有个富士康g41mxe的主板,没有cpu供电,测到电源管理芯片ncp5395没有en,换个芯片问题依旧,看了下图纸en发出需要VTT_OUT_RIGHT,但是这个供电是cpu发出的,现在我就有点迷糊了,没有VTT_OUT_RIGHT就没有en,没有en就没有cpu供电,而这个缺又是cpu发出的。进入了死循环,希望大神指点一下就好。

网友:
      不好修啊

网友A:
VTT_OUT_RIGHT 由VTT 1.2V出来的

网友B:
请问一下电源管理芯片ncp5395在哪测试有没有en?

网友:
不用死循环,CPU不止一个电压,,你顺着EN脚跑线找找吧,应该是上拉电阻或者哪里短路引起的,慢慢找。

网友:
先跑线看一下ncp5395的en是不是还有其它的供电来源,如果没有那说明VTT_OUT_RIGHT是由CPU的另一组供电产生的。

网友:
你顺着EN脚跑线找找吧,应该是上拉电阻或者哪里短路引起的,慢慢找

网友:
F27有电压没有 要是F27没电压你可以瞬路找去跑线

网友:
慢慢分析这个板的图纸,才能修出来

网友:
你看图纸看错了,不要盲目的相信图纸,有些图纸发出和接收画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电源管理芯片ncp5395在哪测试有没有en?

看图纸是33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T_OUT_RIGHT 由VTT 1.2V出来的

你说的对,我查了一下,确实没有fsb_vtt电压。我把他的场管换了后,有vtt了,随之也有en了。但是插上诊断卡,不跑码,哎,问题太多了。

网友(2017-06-15):
这不是什么循环

网友:
不跑码还要看下U是如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