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开机黑屏是不是GPU虚焊?

楼主(2015-10-01):
一块影驰GTX780名人堂,特点是开机显示器无信号黑屏,显卡风扇全开,电脑可过自检可以进系统,能听到开机欢迎界面,盲操作甚至可以正常关机,换另一台电脑,开机主板先是两声短响报警,一秒后连续8声短响,再5~10秒一声短响,过一会会听到win7欢迎界面的声音,证明开机正常,但和之前一样显示器没有输出信号,两台电脑测试期间GPU核心散热热管和散热片始终没有发热迹象,很凉,貌似没工作,请问是显卡GPU虚焊或开焊导致的吗?需要补焊吗?

网友A:
不太明白,显卡有问题应该卡代码吧,居然开机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显卡有问题应该卡代码吧,居然开机进系统了

但确实卡代码了啊,那bios报警响了好多下呢啊,但最后还是进系统了,虽然没显示输出……

网友B:
请送专业维修点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送专业维修点维修

卡已过保,人在国外,别说专业维修,随便检测一下,就花150人民币,修理费3000多我再买一块多好?问题没那么多钱,手里有BGA热风焊台,我也会用,缺的就是经验和专业知识,(我是学嵌入式设计的,对显卡维修没经验,但焊台常用)所以来群里找个老师傅出出主意,说实话,从我这把显卡邮回国够买块便宜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已过保,人在国外,别说专业维修,随便检测一下,就花150人民币,修理费3000多我再买一块多好?问题没 ...

不太相信,学嵌入式设计的除了要精通软件编程外,还要对硬件电路有一定的水平,否则就不知道该编写程序输出什么样的信号来控制硬件的工作。

网友:
显卡缺电也会这样

网友:
看看显卡输出借口。。。

网友:
我手头影驰GTX 550TI   也是一样的情况     给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我手头影驰GTX 550TI   也是一样的情况     给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不一定gpu虚焊,可能显卡压根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已过保,人在国外,别说专业维修,随便检测一下,就花150人民币,修理费3000多我再买一块多好?问题没 ...

国外检测一下要花150RMB,证明外国好赚钱啊!

网友:
如楼主所说,显卡有正常工作 只是单纯的接口不显示而已,那个高端显卡不是有很多接口吗 换接口试试看看。。如果不行 就重点测接口那块试试吧

网友:
先上主板開機用示波器量看看有沒有5V 12V(這兩個量7805或1117-4V 5V 12V) 3.3V(BIOS NO.3、7、8腳皆可) 1.8V(不知道怎麼說在哪) 主副電源(大顆DIP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