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54F不出5V

楼主(2015-10-01):
今天国庆上午去玩了 下午2电回来看到有台笔记本在桌上,看了下是神舟的说是不通电
拆下来看下板 我 去 华硕垃圾代工的板
型号:H54F
故障:不通电,待机有3V没5V待机
拆下来看下 是进水了的  进水地方都洗干换过元件,立刻上电看3V5V有没出来
3V出来了 5V没出 就找电源芯片是 RT8206A EN脚14脚没开启  24脚开启了  7脚LD连接100电阻【板上标的】还连了个电容7脚正常开启
5V周围都正常没有短路现象,不知道论坛的师傅师兄们给个门路怎么修 图纸找了也找不到,有图纸的师兄们给个 师妹谢谢你们了

网友A:
华硕的本子。。。自求多福

网友:
找RT8206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本子。。。自求多福

华硕笔记本这么垃圾吗?我一直都是出华硕给客户的,看来要改一改牌子了!

网友:
找RT8206A的PDF修吧,这个度娘上都有的

网友:
ASUS这个垃圾代工的图纸根本就没有?没有图纸就不好修了?

网友B:
图纸没有可以给你个RT8206芯片图参考下

网友:
看着主板哭吧。。。。

网友:
华硕的要找图跟点位图    不好修

网友:
如果没有开启 会不会是  开机以后才出的电压

网友:
楼主,淘宝上应该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没有可以给你个RT8206芯片图参考下

芯片的图纸我有

网友:
芯片图纸我有 何况这芯片的PDF我也知道 不需要图纸

网友C:
按不触发维修,不用管5V,有可能是开机后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不触发维修,不用管5V,有可能是开机后才出来

如果这样   南桥  IO 我都测量了都没问题 信号都开启了 开机没5V

网友D:
怕是要有点位图才好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怕是要有点位图才好弄吧

点位图跟图纸都没有 找了很久了 不知道大神有没有

网友:
5v可能是触发后才会有的,按不触发修吧。

网友:
用还行,修。。。。

网友:
打一下ecBIOS波形

网友:
这个现在手上也有一台 查了下资料 基本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机子待机有5v

网友:
所以楼主解决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