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的V星R5750暴雪-PM2D512显卡原BIOS备份 很特殊

楼主(2015-10-01):
刚刚修好的一块V星显卡,刷了无数BIOS,都是循环跑2A不亮机,最后找一样的卡互换BIOS才解决,这个比较特殊,不是原BIOS搞死不亮机!现在把正常BIOS送上来。。。亮机备份的!显卡图片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显卡BIOS坏了?

网友:
lz   不还原下是什么故障 ??  全版供电正常?然后就直接互掉 bios   ?

网友:
楼主判断bios程序丢失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
看来都在质疑我的技术啊...其实是写简单了的,维修过程很复杂,显卡拿到手就是跑2A,根据先软后硬的原则,先刷写BIOS,找了5个同芯片BIOS都是一样故障(什么电压掉件这种检查就不写略过了),所以做芯片咯,做芯片还是2A,刚好自己还有一片好的显卡芯片啊,所以换上去之后还是一样的,维修陷入死胡同之后,后来想想,这种故障除了电压掉件显存就只有BIOS咯,所以回到bios了,找个一模一样的显卡互换BIOS就好了哈

网友A:
看来楼主是摸索后找出了显卡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摸索后找出了显卡BIOS的问题。

是啊,其实维修没有多少捷径可走的,除了通病可以秒杀之外。。。

网友:
感谢提供,显卡的BIOS真的是很难找的,有时候即便怀疑是BIOS问题,也找不到合适的文件,最后是越修越烂

网友:
不还原下是什么故障 ??  全版供电正常?然后就直接互掉 bios   ?

网友:
bios资料是否正确,可用atiflash工具查看

网友:
我回头也试试用编程器刷一个看看

网友B:
这个BIOS怎么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怎么这么小

你下载了解压就正常了,压缩了 懂?

网友:
是同型号的 显卡拆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