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FOXCONN H61MXV 不过内存 SMBDATA, SMBCLK

楼主(2015-10-01):
测内存工作条件供电1.5正常,VTT0.75正常,VDDSPD3.3V正常,系统管理总线SMBCLK3.3V正常,SMBDATA3.3V正常
根据维修ASUS的经验知道SCL和SPD会经过两个MOS转换而来并且一般设计在南桥傍边,打阻值确定就是南桥左边两个!
测量它们的G极只有0.2V左右!

测量它们的G极只有1.2左右!
更换 RN56: 822排阻后G极电压恢复正常!

显卡图纸 + BIOS foxconn H61MXV v2.0 backup!!!

你好! 我是越南人. 可以加我 QQ: 2192763144. 谢谢

显卡图纸 BIOS foxconn H61MXV v2.0.rar

3.73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7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lz妳写的显卡图纸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板卡图纸咯!  天朝文化可是 博大精深的喔!
图片中 红色方块 是故障点是吧?
维修思路 清晰啊。。。手起到落!。。

网友:
你这帖子怎么像转过来的

网友B:
看不明白,红色那里不是螺丝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妳写的显卡图纸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板卡图纸咯!  天朝文化可是 博大精深的喔!
图片中 红色方块 是故 ...

更换RN56: 8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明白,红色那里不是螺丝位置吗?

我已编辑. RN56 右边红色

网友:
正确情况下,两个MOS管G级导通电压正常应该是12V左右。

网友C:
从图纸上看RN56是10K的上拉排阻,LZ是用8.2K来代换。

网友:
根据你图片的的RN56上面标示的数值是103应当是10K的阻值啊,你怎么换了822的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图纸上看RN56是10K的上拉排阻,LZ是用8.2K来代换。

对不起,我拼错 RN56: 103

网友D:
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了,那个坏822导致什么问题出现,麻烦讲下

网友E:
SM总线问题导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M总线问题导致?

应该是SDL和SPD工作电压偏低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了,那个坏822导致什么问题出现,麻烦讲下

这里是103排阻损坏,并不是822。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SDL和SPD工作电压偏低引起。

他不是话都有3.3v吗?不是我睇错吧

网友:
排阻导致SMBDATA与SMBCLK偏低,不是说测正常

网友:
啊 我换了也不行啊  看来捡不到好东西啊

网友:
技术可加    耿耿的

网友:
说实话没看明白 SMB SW 需要为低有效对吧?你的标题上有个 SMBCLK 这个是SMB的时钟吧

网友:
完全没理解楼主换822是啥意思,不是找到管子了吗

网友:
红色那里不是螺丝位置吗

网友:
SMBUS的上拉电阻损坏的 修到几块 华硕的H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