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6A 开机显示后出现各种纯色变换

楼主(2015-10-01):
换过屏,不是屏的问题,现在怀屏线和显卡,有修过的吗?

网友:
在线等,,急,,打算做显卡看看了

网友:
先换屏线?

网友:
先换屏线不行再动显卡吧

网友:
先刷个程序看看,上次修了个花屏的就是程序照成的,搞的误杀了显卡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BIOS

网友:
bios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
十有八九要干显卡啦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一个,最后放生了

网友:
楼主咋的不放个图出来,这样大家能更好的为你回答

网友:
多半是显卡坏了

网友:
量一下三基色信号

网友A:
做了显卡后变成暗屏了,供电,开启都正常,只有亮度调节为0V,对地有2000多,查是由EC发出,没去找原因,直接从开启飞3.3到亮度调节显示正常.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亮度调节没电压,直接飞线OK了,谢谢

网友:
应该先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了显卡后变成暗屏了,供电,开启都正常,只有亮度调节为0V,对地有2000多,查是由EC发出,没去找原因,直接从开 ...

看到你这个问题,我也在怀疑显卡或者是屏线等显示输出电路有问题呢,真不会想到是亮度调节,不过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首先会量屏接口,我也就会发现问题,但是现象有点说不通?

网友:
BIOS不对,一切都可能发生,先给它来软的,不行再来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这个问题,我也在怀疑显卡或者是屏线等显示输出电路有问题呢,真不会想到是亮度调节,不过遇到这样 ...

亮度调节没电压暗屏是有可能的啊,,不是所有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