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系统卡再启动界面也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5-10-01):
不知道怎么回事,内存条,cpu,硬盘都换了还是不行,进不pe.装不进系统,也补了系统,到底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外设呢?电源呢?

网友:
都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没人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桥的问题多点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主板看看,换看看呢

网友:
睇下电池有2.6v-3.3v,主板放下电

网友:
是南桥吗?

网友:
虽然我看得有点吃力,还是猜出了个大概,楼主的意思是用U盘引导进不了PE,也进不了硬盘上的操作系统是吧?除了主板,什么都换了还是这样,问题肯定出在主板上了,检查BIOS设置。

网友:
换主板,最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