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50定时掉电20之内一定掉

楼主(2015-10-01):
这本没拆之前测的是开机不到20秒就关机,非常稳定。于是拆开看了一遍外观,发现EC进水发霉了,心中大喜!估计换个就没问题,于是就去报价,
  EC是KB930QF-A1 ,有新料现货,仔细换上,谁知居然还是一样掉电,怀疑没焊好,又拆下重新搞了一遍。尼玛还是一样。没思路了, 两个BIOS都刷了,南桥换了,还是一样,没办法来求助了!!

网友A:
肯定还有其他的地方也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还有其他的地方也进水了?

其他没有进水

网友B:
仔细检测一下进水的地方看清理干净没有,再者进这一下PE看掉电不,或者是安全模式

网友:
那你再查查有没有电压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测一下进水的地方看清理干净没有,再者进这一下PE看掉电不,或者是安全模式

怎么弄都 会掉。进BIOS 都 会掉

网友C:
应该还是进水的地方出现问题,楼主在仔细检查进水的地方有没有腐蚀断线的,腐蚀的元器件要更换掉,不然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
重点还是进水部位      看看有没有腐蚀断线

网友D:
是进系统20秒掉吗?还是开机没有进系统20秒就掉???清理干净了,看看旁边的电容电阻什么的查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进水的地方出现问题,楼主在仔细检查进水的地方有没有腐蚀断线的,腐蚀的元器件要更换掉,不然也会 ...

是有断线的,我已经仔细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进系统20秒掉吗?还是开机没有进系统20秒就掉???清理干净了,看看旁边的电容电阻什么的查查。

显示了一会儿就掉电,不插内存也会不多久就掉电

网友:
这是刚拆下来的图

网友:
会不会是二级电压不稳定?

网友:
EC 68 69 70 71 72有断线。我都补好了。而这些信号都无关开关机的,是充电控制信号,充电也正常了

网友:
没啥好说   依旧找进水点麻烦   拿个40倍以上的放大镜看看 或许有收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有断线的,我已经仔细补好了,

腐蚀的元元器件呢,电阻电容都要换掉的,上次修了台4416s的EC进水修好了,过几天又返修原因是个小电容漏电照成的,电阻都换了可电容漏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腐蚀的元元器件呢,电阻电容都要换掉的,上次修了台4416s的EC进水修好了,过几天又返修原因是个小电容漏 ...

我这连的电阻都到背面去了,EC边上没有发霉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么很好修,好么特难,楼主修好就算牛了

网友:
呵呵,这样子就没有思路了!!!

网友:
继续修进水。扩大范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