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 m lx v2 简单维修及其它主板简单 高手略过

楼主(2015-10-01):
上电无复位 测量内存供电1.2V 桥供电1.2V 总线供电1.2V CPU无供电 因为是华硕直接换CPU风扇座边上822排阻  无果。
老实测量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  vid组合有高低电平   供电电压   3脚En正常  直接更换 ASP0805,上电正常跑码。
另一片映泰G31主板开机挡在按F1 键盘没有反应(USB键盘也没有反应),打值键盘鼠标接口,键盘比鼠标低了30,拆电容后一样不认键盘 拆上拉排阻222及220排阻打值IO ITE8721 80-83脚阻值正常 从料板上拆更换472及330后正常修复。

网友A:
CPU座旁的822是做什么用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
不装上拉排阻也能用

网友B:
第二块板是键盘原来的上拉排阻222及220排阻损坏,对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PU座旁的822是做什么用的,能说一下吗?

CPU旁边有亮个822一个是上啦电压左右 一个是稳定CPU工作

网友:
  CPU旁边的822 是VRM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旁边有亮个822一个是上啦电压左右 一个是稳定CPU工作

跟着学习了,华硕的板修过几个,暂没换过8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块板是键盘原来的上拉排阻222及220排阻损坏,对不?

是的,这个问题导致USB键盘也不能用,坛员前面也碰到过此问题。。

网友:
好贴  一看楼主就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