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5660老死机怎么修

楼主(2015-10-01):
三星S5660老死机怎么修

网友:
总要具体说个大概故障啊

网友:
1.电池接触不良  2系统

网友:
刷机试试 ,三星手机电池很不幸啊

网友:
老死机的话,可先恢复出厂设置,不行的话,就只能刷机

网友:
看过必回,人品超好!

深圳厂家供应30V2A桌面式电源适配器

支持 反对

网友:
字库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