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楼主(2015-10-01):
本来是不开机的板子,声卡烧了,换了个声卡后现在可以点亮了,但是发现COMS电池座旁边的那个管子巨烫,如果装了COMS电池,连电池都很烫的,管子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有谁知道啥问题不、、、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CMOS电池的双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CMOS电池的双二极管短路了。

没有短路,还要测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短路,还要测哪里呢?

你怎么知道楼主这块板用于隔离的双二极管没短路或漏电呢

网友:
1.2V有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楼主这块板用于隔离的双二极管没短路或漏电呢

我只是假设一下,这个无问题了,还会有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短路,还要测哪里呢?

如果是电池本身在发热,说明是外部供电通过隔离管对电池反向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池本身在发热,说明是外部供电通过隔离管对电池反向充电了。

明白,多谢详细而耐心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