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里的文件夹都变成了快捷方式了

楼主(2015-10-01):
各位大师们国庆快乐,小弟有个问题请教大家。U盘里的文件夹都变成了快捷方式了。这个要怎么才能搞好。U盘的实际使用的容量还在的。好像文件夹被隐藏了一样。但是只要2KB左右的快捷方式。哪位好心的师傅能帮小弟!

网友:
格式化了,然后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

网友:
中病毒了....

网友:
貌似中毒了,

网友:
常见的U盘病毒,很老了,现在用360就可以修复

网友:
上网下载一个专杀工具,就可以修复了,楼主上百度找吧!

网友:
楼主的这种情况是中了毒了,杀毒可也。

网友:
开隐藏文件夹就可以看到

网友:
数据恢复!!!

网友:
直接用李大海的dg软件,直接就现形了

网友:
没遇到过  先收了

网友:
用个杀毒软件修复看看行不行

网友:
中毒了!直接格式吧!!

网友:
杀杀病毒就行了。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
DG能看到隐藏文件夹,copy出来就OK了,以前做过

网友:
中毒了吧?真实的文件隐藏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中毒了  用DISKGEN应该可以做出来

网友:
金山 360 杀杀毒 看能不能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