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焊台回温慢

楼主(2015-10-01):
     安泰信936b,买了4年了,一直蛮好用的,大概半年发现不好用了,焊锡是本地市场买的,焊出的焊缝不光滑圆润,颜色有点灰白色,温度调了最高的480°,依旧。化锡倒很快,就是焊接的时候感觉好似回温慢,一粘上工件,锡很快就凝固了,是不是发热芯老化了?烙铁用的频率并不高,有大半年时间闲置。

网友A:
看下是不是烙铁头与烙铁芯的间隙大了

网友:
焊锡要买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烙铁头与烙铁芯的间隙大了

    照论坛里的帖子,在发热芯和烙铁头之间垫了点铜箔,没有改善。在个18650电池焊脱落的镍片都不圆滑,灰白色

网友:
锡线问题比较大!!!

网友:
焊锡 熔点高了    杂质太多   应买正6337

网友B:
用万用表温度档,测下温度,校准温度。烙铁头要上锡才能测试。
刚开始不懂,以为烙铁头光溜溜的测温,这样是错误的。
一定要烙铁头上锡,再试温度。

网友C:
锡问题应该较大,一般好的锡温度不高时焊出来同样是光溜的,然后烙铁头选厚一点的焊接也顺手点,避免加温过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温度档,测下温度,校准温度。烙铁头要上锡才能测试。
刚开始不懂,以为烙铁头光溜溜的测温,这样 ...

我的万用表没有温度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锡问题应该较大,一般好的锡温度不高时焊出来同样是光溜的,然后烙铁头选厚一点的焊接也顺手点,避免加温过 ...

    我用了另外一把外热的60W烙铁,上吸的时候在烙铁头光亮圆球,就是焊的时候焊锡不化。两把烙铁都这样。我也怀疑是焊锡的问题。

网友:
把芯及头一起换了.老化了

网友:
可以买个新的芯及头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万用表没有温度档。

低档70元左右的胜利VC890C+、优利德UT890C+,都有温度档,测温时一定要在烙铁头上锡,才用探温头靠近,这样测温度才准

网友:
感觉是不是焊锡的问题啊,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回温慢而是焊锡熔点高。。。。

网友:
會不會鍚的品質不好

网友(2015-11-21):
应该是锡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