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这种花屏

楼主(2015-10-01):
    这种花屏是什么故障?

   然后慢慢变成这样,然后再灰了,在接着就黑了

  在线等答案,活雷锋请支招

网友:
看上去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A:
看上去就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就像是屏的问题,

但外接也不显

网友:
先换屏幕看看

网友:
外接也不显,那你测下屏供电,开启信号,EDID等看下,对了。有些机子在没进系统前也好像外接是不显的吧。或者稍微用热风枪吹下显卡或北桥看

网友A:
外接不显查下显卡条件,有没发出屏供电,背光电,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不显查下显卡条件,有没发出屏供电,背光电,开启信号

谢谢你们一致认同是屏的问题,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A:
那祝贺成功完成修机

网友:
这种现象显示器上也有,有时候拔插下屏线就好了,楼主去试试,屏、屏线、显卡、一个个排查下

网友:
从上面看到下面,终于看到你说是修好屏了,,又让我看到了一个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祝贺成功完成修机

嗯,修好之后就可以休息了,否则睡觉都睡不好

网友:
我觉的是屏问题

网友: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

网友C:
是屏坏了吧!下次遇到就可以装吧b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修好之后就可以休息了,否则睡觉都睡不好

是呀,现在可以安心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屏坏了吧!下次遇到就可以装吧b了

千万别装B,装B被雷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