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求助

楼主(2015-10-01):
如图,我改风扇的线路,通着电不小心用起子碰到了绿芯铜圈旁边那跟黑色的线,好像是220v的,等于说起子把那黑线和外壳短路了。。。直接闪火花炸了,能看到旁边都黑了一点,请问这还能修吗?

网友:
  如图 红色的箭头,电源还有救吗

网友:
这么不小心,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A:
你碰壳的地方前面没什么其他元件的,如果是保险前,那直接再插电,应该就正常了,保险后就换个保险好了,没其他地方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碰壳的地方前面没什么其他元件的,如果是保险前,那直接再插电,应该就正常了,保险后就换个保险好了, ...

我是新手,不知道呀。。。电路跳闸了,但是主机没坏,电源没反应了,而且上面好像没有保险耶

网友:
看是烧了个什么东西吧   有的东西换换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C:
先看看保险坏了没有在查查电源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D:
你不是修电脑的,你就不要搞了,这玩意300v高压,一不小心就去见上帝了,,,,换一个也不值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保险坏了没有在查查电源管有没有短路

找不到保险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修电脑的,你就不要搞了,这玩意300v高压,一不小心就去见上帝了,,,,换一个也不值几个钱...

我 又不通电。。。

网友E:
从图上还真看不到保险管,也许是用另外类型的保险。我不明白你没通电怎么烧成这样?难道是碰到大电容了?

网友:
保险已经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不知道呀。。。电路跳闸了,但是主机没坏,电源没反应了,而且上面好像没有保险耶

保险那么明显都看不到?实物更易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图上还真看不到保险管,也许是用另外类型的保险。我不明白你没通电怎么烧成这样?难道是碰到大电容了?

我是说我修的时候不通电,不通电碰大电容会触电吗??告诉我是哪个大电容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那么明显都看不到?实物更易找啊

谢谢大神啊。。。我这就去撕开黑布看看,不会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那么明显都看不到?实物更易找啊

保险已找到,请问它坏了吗?再次感谢!图片在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4147989

网友:
保险   压敏电阻之类的应该炸了,至于桥堆什么的,你自己慢慢看

网友:
保险已经爆了

网友:
保险已经烧了,用万用表测一下通断。

网友:
只是保险坏了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 又不通电。。。

不通电的情况下,还是会被电一下的,楼主应该没试过!

网友G:
为安全起见,楼主如果想自己修的话最好是先放放电,将电源盒内电路板拆下翻转,找到那两只大电解电容的引脚焊点,用电烙铁的插头搭接在电容的引脚焊点上(多搭几次)放一下电,再维修会比较安全。

网友:
可以修。。。只不过,电源修价值不大

网友:
你圈起来的那地方就是保险丝,只是因为被套上了热缩套管,形态还我们常见的不明显而已

运气好只是炸保险,不好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通电的情况下,还是会被电一下的,楼主应该没试过!

= = 别吓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安全起见,楼主如果想自己修的话最好是先放放电,将电源盒内电路板拆下翻转,找到那两只大电解电容的引脚 ...

谢谢 我反过来 用电笔测了  都没电啊。。。。不过我打算给修理工换保险吧,我不会换 ,没电烙铁

网友:
不懂电子就不要去碰,ATX电源危险,弄不好会伤人的。

网友:
电源都烧成那样了,,不是专业人士别乱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