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求助一台奶牛本故障

楼主(2015-10-01):
  半夜了,还在修一个GATEWAY 型号P5WS5的本本。此机进水机,通电大短。拆机用酒精擦洗过后还是有短路。测得下图PC71短了,拆掉再测,还是只有2.8欧,请问大家,这里阻值2.8正常吗?如果不对的话,应该查哪里?PQ33和PQ65已经换过,第一次可以通电有待机,也可以触发,装上U再通电就又短了,又测了,PC71又短了。看来2.8欧阻值肯定是不对了。应该查哪里啊?

网友:
把1.5V电感拆了,测下是前面短路还是后面短路咯,然后再用烧鸡大法,反正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
看下后级电路

网友:
昨晚找到问题了。这个1.5V好像是内存供电,内存烧了,短路了,后来把内存拿下来,还是短,拆CPU下来,不短了。看来CPU也挂了。折腾不起了,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