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手机背景灯不亮的维修终极编

楼主(2015-10-01):
人不才这是我多年维修总结出来的一点经验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我们修手机常常见到好多的机子背景灯不亮 特别是进水的机子 背景灯常常不亮。多数都是背景灯IC坏 往往我们又找不到一样的IC型号 而放弃维修没有办法修 也就看着这可以拿到手的钱没法拿了。下面我说的方法让你可以99.9%可以赚这个钱了 背景灯一般有两种方式 .1。是并联 就是背景灯是并联法电压一般是3.6V-5.5V的 2、是串联 背景灯是串联法 这个电路是要升压的 电压一般7-15V灯才会亮的、还有一种就冷光灯片这种现在好多机子都不用了、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灯控IC坏了 、背景灯就没法亮了 有一样的灯控IC 那换上去就可以了、没有我们现在也可以修的、就两个条件就可以了、1、就要找出灯控IC的控制信号脚。一般都是高电平2.8V。开机去量灯亮的时候有2.8V出输的 灯灭的时候为0V、2。是就一个NPN类型的控制开关三极管、这种管子在手机废板上多的是、。有了这两个条件不管是那种灯控IC我们都可以叁照这个方法去修

网友A:
经验很不错,现在修笔记本也开始修手机了

网友B:
这个借供电的思路其实用的还真多,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很不错,现在修笔记本也开始修手机了

你的头像很诱人!
另外,楼主的方法不错,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影不影响调亮度?

网友:
楼主还是发图片教程举例吧   用什么灯光管代替,换了可不可以调节亮度 等

网友:
怎么看不到?

网友:
这个借供电的思路其实用的还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借供电的思路其实用的还真多,谢谢分享

恩 是很多 但是也不是很安全

网友:
楼主怎么被禁了

网友:
LZ  怎么看不见内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