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P8B75—M LX PLUS 关不了机 重启特别慢

楼主(2015-10-01):
点关机 后,风扇还一直不停的转关一了机,按复位按键后要等好几秒才能重启。求大家帮忙看下这是什么问题,先谢了。

网友:
刷bios,还不行可能IO的问题。

网友A:
刷bios了还是一样,不知道IO在哪个位置,这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了还是一样,不知道IO在哪个位置,这个主板。

IO一般是ITE之类的芯片,一般在主板的左下角位置,你找一找,或者发图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就按不能关机来修,看一下关机哪些电压没关掉,

网友:
照个相片上来看看  你做过系统没有?BIOS刷下再刷下BIOS

网友:
你做过系统没有?BIOS刷下再刷下BIOS

网友:
bios 刷的最新的,南桥是坏了还是虚焊?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按关机时序查哪个电压没关掉

网友:
觉得你去【迅维】培训班是不错的

网友:
主板外观也不知道IO是哪个?

网友(2019-09-17):
华硕关不了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8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