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x7 500w每次关机后需要重新插拔24针电源插头才可以再次开机

楼主(2015-10-02):
如题
刚从x宝淘的,没序列号,可能是工包货,充新成色,80Plus白金,分量做工都不错。
就是上机测试,第一次能正常开机,然后无论正常关机还是按电源按钮关机后,都需要插拔一下主板上的24针插头才可以再次正常开机,主板是技嘉B85M-D3H Rev1.1,主板问题可以排除,因为本来打算替换的一个用了5年的酷冷至尊战斧400一代电源现在仍然在正常搭配使用中,最后一张图是本机的整体配置截图。
请高手指教一下此种问题比较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容易维修?

补充内容 (2015-11-15 16:31):
后来在G1630/映泰H61/GTS450平台上使用完全正常,又扒拉出酷冷400w电源,这个500w可以出掉,有要的私聊

网友:
既然是旧电源  就检查里面电容有没有怀孕的,如果有更换试试

网友A:
既然是刚买的抓紧找卖家更换或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刚买的抓紧找卖家更换或保修......

支持,楼主还是抓紧保修吧....

网友:
感觉5VSB有问题............

网友:
pwg信号短接看看。

网友:
你看看24针的是不是有扩孔的,实在不行就返修吧

网友:
通常这是电容的问题吧,你可以着重检查一下初级的大电容和辅助电路的电容

网友:
建议楼主先查5VSB的电容......

网友:
刚买就出问题?还是自己不要动。联系卖家解决。否则动了里面卖家不认账。

网友(2015-11-12):
还是自己不要动。联系卖家

网友:
这是主板和电源不兼容问题。
试试这电源用在别的主板上,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买多久了?还在保吧,赶快联系卖家换个新的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如何处理的?.....

留下了,用在G1630/映泰H61/GTS450平台上妥妥的,啥事都木有,暂时不去研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留下了,用在G1630/映泰H61/GTS450平台上妥妥的,啥事都木有,暂时不去研究了

难道是B85主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B85主板有问题?

B85M-D3H Rev1.0,一直搭配酷冷至尊战斧400一代稳定使用的,换了这个不行,又换了海韵X-560妥妥的,主板可以确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楼主碰到了传说中的电源与主办不兼容问题.......

基本上是这么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