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6 风扇异响加什么润滑?

楼主(2015-10-02):
HP M6 本本,AMD A10 APU, 散热风扇不定时发出咔咔声音,第一次拆出后,清理灰尘,往轴承内加了点硅基润滑油,客户用了大约两个月,最近又返修同样情况,各位同行可有更好解决办法(除了换新风扇)
解决办法

网友:
最好换个风扇。

网友:
一般你加的这种油是可以的,

网友:
风扇不贵吧,换个就行了!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风扇吧,风扇不贵,你的风扇响,是有什么打到风扇叶子,还是叶子变形了,不平衡引起的异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