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惨痛的教训 - A1369突然掉电维修

楼主(2015-10-02):
昨天修了3台A1369,前2台都是换屏,就不说了。第3台机客户拿进来说此机会突然关机,没先兆。

经测试发现此机除了电池不充电,其他测试都很正常。开机后看了1小时电影竟然很正常,并没有自动关机。看来只是电池不充电的问题,就换块电池看看,发现依然不充电,据此估计跟充电电路有关。由于电脑能开机,就没有用可调电源试充电,这是个致命错误。

拆机后就不方便插电池了,经简单测试充电芯片各启动电压正常,就换了个充电芯片。换好后,测试各关键点电压正常,就装机测试,发觉情况依旧。并且更糟,原先客户说的突然关机开始频繁发生了。这时是下午,脑袋已经有点累了,来了个突发奇想:会不会是键盘问题造成的关机?于是把键盘触摸板断开测试,居然发现好了,不关机了。于是判断键盘故障,又换了个键盘。

换完发觉干脆机都不开了,连电源小绿灯都不亮,一下傻了。此时终于想到插可调电源试试,一插可调电源,居然一切都正常了,连电池都充电了。换了个电源后,一切都正常了。此机故障元凶原来就是电源充电器!

修此机,犯了作为新手的许多错误,真是个深刻的教训。修机,一定不可以用客户自带的电源。

网友:
先测试电源。。。

网友:
这种低级错误,大家都犯过,没事的,估计以后你肯定印象深刻!!!!!!!

网友A:
还有一些,可调出问题,导致,没有使用充电器试试的,也是很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些,可调出问题,导致,没有使用充电器试试的,也是很坑爹!!!!!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用原装充电器也能充电了,也不报错。

网友:
大费周章后,竟然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我也是有点蛋痛了!

网友:
经验是慢慢总结出来的,相信你以后不会再出此情况,也是给我们敲响一次警钟。

网友:
其实能修苹果机器已经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接可调电源的转接头在哪买的

网友:
搞维修的 都遇到过         自己可调电源出问题 误判板子问题  或者客户电源有问题  自己又没好好检查导致各种转圈维修。。。。

网友:
我只知道客户的电源和我们的可调电源 修苹果都是靠不住的

网友:
············这也太粗心大意了

网友:
大意失荆州。。。。。。往往最复杂的问题。。。

网友:
只留客户的机器,必要时连硬盘电池都不留,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看着我也是醉了。

网友:
原来故障来自源头啊。

网友:
碰到过键盘导致不开机的,不过苹果本这问题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这种低级错误!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低级错误很多啊~~ 昨天连 插错 俩回 主板供电接口 烧了 声卡又烧了EC  只因  声音接口和 风扇接口长 ...

哈哈哈,耳机孔,当作电源接口的,插的,也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