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经常无故死机,用诊断卡跑,如下图

楼主(2015-10-02):
时开电脑具体问题:有机一天都没问题,有时开机进入桌面立马死机,有时甚至开机到一半就卡死在那,长按开机键很久才能关

网友:
换电源试一下看看,有可能是电源的事

网友A:
前边的代码呢,还是这已经是亮机的代码?听楼上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边的代码呢,还是这已经是亮机的代码?听楼上的试试

正常开机后的代码,前面的代码一直变

网友:
首先确认是不是板的问题  把外设拔了, 全部换了来测试主板

网友:
散热看下,换硬盘内存

网友B:
前面跑什么码,

网友:
换一下硬盘试一下吧

网友:
还是送维修店维修吧

网友:
找专业维修人员把

网友:
硬盘  坏了吧

网友:
清洁内存的金手指试试先。

网友:
内存  硬盘 电源挨个替换。。最后主板的集成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跑什么码,

在看看,我把图片换成自己拍下来的视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边的代码呢,还是这已经是亮机的代码?听楼上的试试

把图片换成自己拍下来的视频了,可以看到一开始到最后的代码了

网友A:
看你的视频好像是集显,你先把硬件加速关闭试试,如果还死机,内存,桥,如果是AMD,CPU也有可能,总之比较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视频好像是集显,你先把硬件加速关闭试试,如果还死机,内存,桥,如果是AMD,CPU也有可能,总之比较 ...

是集显,i3 3220---技嘉b75m----金士顿4g----安钛克vp350

网友:
感觉换个内存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