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AXIMUS V FORMULA维修

楼主(2015-10-02):
今天碰到个华硕变态的主板【第一次看到】这样型号:
MAXIMUS V FORMULA

开机无显示。拆下来测 各大供电正常 顺利跑马到96 应该要亮机的 不过不亮 以为是显卡的问题,返还过还是一样 直接用上姐的U盘 因为U盘是64G的 我有很多华硕的BIOS,找到这种型号BIOS刷上去,嘿嘿亮机了并且进系统
售后工作时候保存了20个华硕型号BIOS
希望大家有用请收藏BIOS

网友A:
华硕的bios官方网站有,下载回来去掉头部就可以编程器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bios官方网站有,下载回来去掉头部就可以编程器写了

楼上的,去掉头部是MCA地址么?能否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去掉头部是MCA地址么?能否说明

你把下载下来的和用编程器备份的比较一下就明白了,或者从尾向前算原来rom容量大小也行,很简单

网友C:
华硕、 的bios  不好找   版本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去掉头部是MCA地址么?能否说明

请问,能否私下详谈,如何分离官网下的bios,如何分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能否私下详谈,如何分离官网下的bios,如何分离

ASUS的不用分离就可以刷,但可能丢掉MCA地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SUS的不用分离就可以刷,但可能丢掉MCA地址

额,丢掉MAC地址的话,很严重啊,就算板修好了。 网络异常啊 ?

网友:
楼主又不了一贴,不过还是感谢楼主无私贡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额,丢掉MAC地址的话,很严重啊,就算板修好了。 网络异常啊 ?

那个可以在DOS下手动写入的,论坛由于月饼的贴及其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 的bios  不好找   版本太多了

华硕各版本的BIOS我基本都有,你们要的可以来我空间留下邮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可以在DOS下手动写入的,论坛由于月饼的贴及其工具

谢谢楼主了,免除了MAC地址丢失后,无法上网的担忧了。

网友E:
楼主慢慢修吧,这个没有捷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慢慢修吧,这个没有捷径的

请看帖子,看清楚再回帖,已经修好

网友:
感谢贡献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