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确认下 Y471A 屏线接口那的2个件

楼主(2015-10-02):
Y471A 原始故障暗屏  换了个屏一样  就拆机了(D壳轴那还坏的,坑)
屏线接口那烧糊了个小电容  拆下吗的还是暗而且图像都不出啦就隐约闪2哈, 看旁边的有点糊也下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连哪去了。。。。。。表戳了半天 没发现通哪去了,,修过的指点一下。
电压这个脚好像是18V, 看了下论坛 有个帖子里面有这块的图。

网友:
一个电容,一个电阻。

网友:
限电流电阻和电容,19V的

网友:
屏接口1#有没有19V电压,没有供电肯定暗屏

网友:
你标的那2个地方 左边电容 右边电感  这个解释 够清楚了吧。。。

网友:
恩 知道了 谢谢    是接19V过来的0欧保险电阻  换上好了。
吗的 看个头我还一直以为那个大个头的F1 F2是19V保险。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