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w4400主板跳线

楼主(2015-10-02):
我现在有一块hp XW4400的主板,但是不知道如何接跳线,试了半天也没试出来,求各位大神们帮助

网友:
上图....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请说明一下 ,你跳那个部位的线,和名称

网友B:
什么位置的跳线,请标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说明一下 ,你跳那个部位的线,和名称

就是开机跟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位置的跳线,请标示一下

开机跟重启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跟重启跳线。。。。

品牌机一般没有重启线,这个好办啊,开机的可以测电压,待机电压加底线,或者用表测机箱的线,然后看线序,品牌机一般都是模块的

网友:
开机跟重启如何接,求大神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说明一下 ,你跳那个部位的线,和名称

    我观察了下,发现,前置面板排针在,图片的右下角,这样吧楼主,你在待机状态下,用万用表测,那个排针有3.3v的电压,那个就是开关,注意开关的排针都是横向的。

    复位的话,可以通过按前置面板的复位开关,用万用表两个针一打。通着的话 ,就是复位线插口。另外品牌机的前置面板都是一整体的。找到一个就比较好插了,但是分离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待机电压加底线,或者用表测机箱的线,然后看线序,品牌机一般都是模块的

网友:
一般跳线针旁边都有标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