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7L02RM液晶电视机不能二次上电

楼主(2015-10-02):
    家里一台创维37L02RM液晶电视机由于受不了折磨今天终于罢工了,主要表现为:按了开关电源之后红色指示灯亮,按键、遥控不能开机。
    本想不修了,但是不修又太可惜了。算了还是抽点时间拆开看一看吧。
    拆开之后看到主板型号如下:

    接通电源,测量待机5V正常,12V、24V无输出,主板开机高低电平没有。强制开机后,供电12V、 24V电压正常。其他电压正常,但是故障还是没变,初步判断FLASH数据损坏或CPU未工作。

这是FLASH芯片U13

这是主芯片U34

    先检测主芯片工作条件(主芯片是用屏蔽罩盖住的,需要先焊下屏蔽罩),电压、晶振、总线都正常,再刷写了一下新FLASH后,故障依旧没变。
    后检查U13的16脚与U34的72脚SPI_SCK总线的通信时发现一颗R252(100Ω)的电阻变成了10M多欧姆。
    注意:此颗电阻用白胶盖着,需要先把白胶清洗之后才能看到。

    最后在其他主板上找了个101的电阻换上,通电试机,液晶电视机又恢复了笑脸。

    总结:32L02RM37L02RM出现此故障现象一般是这个坏的多,据此是一通病。

    加分不扣自己的分,望各位多多支持一下!

网友(2016-12-20):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小白们感激不尽

网友:
我又以为供电不足了

网友:
这是BIOS数据交换出现问题导致不能正常读取开机程序造成不开机

网友:
不用示波器测量还真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