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HK9不触发

楼主(2015-10-02):
死活不出+3VPCU     3脚VIN有5V  1脚有0.8V的电压   4脚没输出 ,管子已经换了好几个了还是一样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无语。。求大神帮忙看下?

网友:
没有修过这个 ,帮顶 !!

网友:
如果单看这一个芯片 的工作条件就是1和3脚.有示波器的话看看4脚波形才能确定是没有输出还是输出后保护了.

网友:
刚没有看清楼主的几贴子.感觉5V到1脚先过一电阻,电阻和电容是不应该分压的,你这0.8V.0.8高电平也不算,低电平他应该也不是,这种电压不能让这芯片工作的吧.得查电阻阻值和电容是否漏电.还有种可能芯片有问题拉低了,但你已换过几个了,不可能每个都是那样坏吧.

网友:
换的管子是不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