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8241p 待机0.11 pq202 pq203 过热 !!

楼主(2015-10-02):
如题!
电路图奉上!

网友:
维修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
先查短路!

网友:
莫急,拿出你的耐心

网友:
只上pq202,电感pl202对地阻值两端都是541

网友:
换掉试试看

网友A:
pq202和pq203都下下来 pl202两端 对地阻值都是541

网友:
现在没有 同样的管子替换!

网友:
如果阻值正常,输出待件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02和pq203都下下来 pl202两端 对地阻值都是541

我说的是公共点

网友:
是不是3  5伏短路

网友:
后记短路了吧

网友:
公共点电压正常?待机芯片输入输出正常?线性电压正常?兰州得一个一个查一下

网友:
发热的管子一般都都短路了

网友A:
全都换了,3v5v都出来了,但是cpu没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都换了,3v5v都出来了,但是cpu没有供电!

你啊你继续查查CPU供电产生的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