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5-10-02):
   前几天接修一台B460故障现象是可以上电风扇都转但是无任何响应。经检查确定是MH55有短路。在小苏苏本本家订购了一块回来换好发现连电都不上了。检查发现EC ACIN#低电平。这个不确定是不是正确看时序图应该是正常的。还有一个WANLON的信号也为低。有没有修过这个本本的朋友支个招。会不会小苏本本的桥有问题。网上搜了一下说他卖的桥有问题的投诉贴不少。要真是这样我就放弃不修了。成本太大就么意思了。

网友:
前面的故障都没说清楚这样很难帮到你的

网友:
说清楚了吧。原来问题是可以上电的不跑码。确认桥有问题。换桥后连电都不上了。

网友A:
网上买的有时候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买的有时候是有问题

原来人家还能上电。换桥后测试短路消失但是不上电了。郁闷。

网友:
你吧条件都检查一下啊

网友:
B460这款电脑是有通病的

网友B:
这款机很麻烦的,估计你之前的桥没问题,我去年修过这种机,就动了一下BIOS,后来就死活不开机,没办法,就在网上买了一个改过的BIOS,装上就好了,你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网上下的不一定有用,你在淘宝上多找找,那个BIOS要19块钱尼~~~

网友:
桥有问题也不会影响EC的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很麻烦的,估计你之前的桥没问题,我去年修过这种机,就动了一下BIOS,后来就死活不开机,没办法,就 ...

换桥之前桥一开机温度就上来了反正手是不能长时间摸着。然后测桥供电的3.3 1.05阻抗只有两三欧。拆下来拆和新桥对比有几个供电点就是只有两三欧的电阻。新桥就正常。更换后在线打阻抗也起来了不是两三欧。但是机器不上电啦。

网友:
按时序图走到LAN-PWR-ON这里为低电平。再下就是就该按开机钮了。这个信号是EC送出来的。EC脚挑起来后两端皆无电压。

网友:
首先给你说 淘宝定的芯片存在换的可能性 !

网友:
小苏本本芯片也有翻新的,楼主在好好查查

网友C:
如果 是配件问题,那不难修也难修了

网友:
H55几乎都是拆机桥 看运气 不过买过好几个都没有坏的

网友D:
他家的东西真的不行,之前我在他家拿过也是不行的,后我从料板上拆,一点就亮。

网友E:
楼主你这是三板斧啊,换桥要有依据,有些可能刷个BIOS就好了,一般维修也要看故障电流,来判断哪里的问题,而不是看风扇转,就是桥,可能内存,还有就是ACIN有的笔记本里不一定是高电平,要看具体的电路。只能根据电路分析。

网友F:
HM5X换桥都要刷BIOS,这款机型桥供电阻值正常就是比较低的。

网友G:
有的换桥后要刷个BIOS,极少数。还有你换桥时有没有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的换桥后要刷个BIOS,极少数。还有你换桥时有没有掉件

谢谢肯定没有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HM5X换桥都要刷BIOS,这款机型桥供电阻值正常就是比较低的。

有这么一说吗?换桥还要刷BIOS。那刷那个版本的BIOS。请指点。我也怀疑是BIOS问题人家换桥之前还可以上电,如果说要刷BIOS那是不是是其它版本的。现在就是LAN-PWR-ON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 是配件问题,那不难修也难修了

是啊。如果配件肯人那可就让我走大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家的东西真的不行,之前我在他家拿过也是不行的,后我从料板上拆,一点就亮。

真的嘛啊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是三板斧啊,换桥要有依据,有些可能刷个BIOS就好了,一般维修也要看故障电流,来判断哪里的问题, ...

怎么就三板斧了我都说过了我确定是桥有短路才换的。换好后相应供电脚的阻抗都起来了不是一两欧了。但是机器不上电了。

网友H:
这个机器 待机芯片EN上的电阻腐蚀是 通病   还有BIOS 是通病 排除通病的话   一开始 能开机 电流 多少 现在换桥 不开机了 估计 桥是坏了

网友:
3V5V有了没

网友:
有这两个电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 待机芯片EN上的电阻腐蚀是 通病   还有BIOS 是通病 排除通病的话   一开始 能开机 电流 多少 现在 ...

一开始可以上电电流一点二左右。换桥后就不上电了。

网友:
小书本本假货也不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一开始可以上电电流一点二左右。换桥后就不上电了。

那绝对 桥绝对是坏的 你把以前那个 植锡焊回去试试 不行 再发一个

网友:
是不是需要刷程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那绝对 桥绝对是坏的 你把以前那个 植锡焊回去试试 不行 再发一个

我说的是原机桥是这样。新桥装上不上电了。

网友:
这个机器毛病不是一般的多……。以前修到过乌龟壳,再是海绵下面电容……。

网友:
实在不行,再把原来的桥换上去,试试看还能不能触发,这样能确定新桥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说的是原机桥是这样。新桥装上不上电了。

是啊 原来的还可以上电 能到1.2左右是吧  你换个行桥 不上电了  你说呢 待机 电压 正常吗  老桥你换上去试下看能触发吗

网友:
楼主按时序查吧

网友:
通病芯片坏多

网友:
详细检测一下开机电路吧。

网友J:
那家店很多都是假货,我都不敢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家店很多都是假货,我都不敢买了

你也吃过这亏啊

网友:
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从来没有用过小苏家的芯片,反正觉得小苏家名声不太好

网友:
MH55的桥也不是很贵在换个试试

网友:
好多人的意见都很中肯

网友K:
我买过。。芯片好的不多,大部分是坏的,,我买了四个芯片一个好的也没有。。。

网友(2015-11-09):
引用 网友K:
我买过。。芯片好的不多,大部分是坏的,,我买了四个芯片一个好的也没有。。。

这么严重吗

网友:
再换个桥试试  这个机器的桥供电 拆下CPU测试   30几欧姆

网友:
你把桥再重新植一下

网友:
这种事情都遇到过的,现在卖芯片的,也不好说,前不久买新显卡作上花的,最后还是重蜘原来那个好的

网友:
要么是你没换好  要么就是桥是坏的  只有再换个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