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层漏电2例以及分析

楼主(2015-10-02):
1           PCB短路还是比较少的,阻值不正常,但断开所有关联元件还是短路说明PCB短路
2           阻值正常,断开更换所有元件,以及排除被相隔元件如二极管钳位拉低等,还是电压低就可能板层漏电

解决方法

1  割线
板层漏电在首尾两端都割线,然后两边割线处连起来,舍弃了中间漏电线

2重建电路,舍弃原焊盘
重建与该点相连电路,把元件移开原短路点焊盘,让 漏电点不对相连电路影响,等于舍弃了短路点的旧焊盘,在主板新走线重现实现了图纸走线

两端引脚翘起来悬空再连接

案例

ACOK#为高,查6251ACIN阻值60,拆6251阻值一样,只能是板层短路
将PR235  PR236垂直焊盘放,就是将PR235连+VAD1的一端垂直与旧焊盘连一起,PR235与6251ACIN相连一端悬空,PR236接地端照样接地,PR236原与6251ACIN相连端再悬空,然后将6251的2脚翘起,再吹回主板,然后PR236悬空端再与6251的2脚悬空端飞线,OK

2  老外的LA6062,发现PQ1  1脚对地25欧,电压只有4VPD2严重发烫,
VS 板层短路,只要绕开VS点,重建与VS脚连的电路就可以,也就是舍弃原VS连的点,将PR9PR102脚,以及PQ1 1脚悬空,不与对应焊盘相连以及翘起PR3 1脚让1脚不连旧VS的焊盘,,而是连  PR102   再把PQ25 PQ26拆了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对维修员要求越来越高,以后没有电路图后可就不好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对维修员要求越来越高,以后没有电路图后可就不好弄了.

是啊,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