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C600 充电大短路 ?

楼主(2015-10-02):
一台海尔C600单用电池,单用电源都正常,但是两个一起用,不能开机,拆机检测发现PQ6充电管子坏了 ,换上之后,充电大短路。
如图:

请教:PQ6第四脚 正常是多少电压,现在是19V正常吗 ?

网友:
肯定还有管短路 不然就是P管换成了N管

网友:
插上电源那个地方19v是正常的,可能其他位置还有管子短路,或者管子换成n管去了。

网友:
不正常 电压不对

网友:
应该正常吧,这是个P管,看看有没换错,或是其他地方有问题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应该是你换错管了,看看图纸是N管还是P管吧!

网友:
电压对的        测下5678     有电压不     有就不对

网友:
测下上管的对地址

网友:
肯定不是正常啦,PR21和PR20两个电阻应该是分压的呀,怎么会是19V

网友:
我只能说不好说。连管子条件都不了解也想修本子???

网友:
19V就高了 不插电池19V正常 插电池就14V左右 还是19V的话肯定会大电流保护的, 再查查吧!

网友:
N和P换错了吧

网友:
适配器供电时19切断电池回路。

网友:
看清楚 你是换的 N管子还是P管子

网友:
还在后面     这是求助帖

网友:
这种问题充放电常见故障了,管子一定要确定啊

网友:
我也觉得np管弄错了吧  要不看看隔离??

网友:
应该是管理保护电路有问题,还有是19V正常的,有点理论的都小的,如果楼主不是专业维修的建议找专业维修,如果也是笔记本维修的重点管理保护电路,和充电的上下管。维修不容易,不是专业维修或不懂电路可能扩大故障。这个问题应该不难修,只是明白工作在那一块。

网友:
充电大短你围绕着充电那边找啊,管PQ6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