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这个玻璃保险是烧了吗?

楼主(2015-10-02):
如图  保险内部已经模糊了,我上淘宝看了新的应该是透明的,我这个是坏了吗?

网友:
肯定是烧了!

网友:
后面肯定有东西坏的,不然,不会烧保险的

网友:
看来你也不是维修人员,最起码也不是业余维修的,你没有表吗

网友:
你量一下呗,应该是烧了,估计后继还有短路

网友:
关键时刻,还是万用表管用,眼睛在电路上不太好用

网友:
保险已经烧了,一次侧有短路.....

网友:
用表笔测一下就知道啦,要是断路了,后面应该有短路,不然不会无缘无故烧保险

网友:
严重短路

网友:
保险一烧坏的东西就多了。

网友:
保险已经爆了,可能下面死了一大片,一定要先检测其它有没有烧坏的元件再上新保险,要不到时起火也说不定

网友:
现在一些电源真垃圾连:内有高压,非专业人员请勿自行开启这些字都不写了

网友:
保险烧了,搂住要仔细检查,别忘了串灯大法.......

网友:
后面有短路,建议先检查后面

网友:
还是送修吧

网友:
小心电,别被电到。保险烧是因为后面电路有问题

网友:
楼主保险烧了,交给专业人员把...........

网友:
已经烧黑了??肯定挂 了

网友:
整流桥,大电容,开关管是重大嫌疑犯!

网友:
不过,一看楼主应该比我还新,还是专业的修吧

网友:
蜂鸣档打一下就OK了嘛

网友:
就是  不行就换个

网友:
烧啦,不确定就用万用表量下咯

网友A:
哥。。你不是搞维修的。。不要自己买个保险又装上去。。建议买一个新电源。或者拿去专门维修的店面维修。。当然不怕受伤,不怕电的。。可以自己动手让电源玩玩。。

网友:
现在看到好多客户 自己都学修了

网友:
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保险烧  一般后边都有短路。楼主不是专业E维修人员/小心电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你不是搞维修的。。不要自己买个保险又装上去。。建议买一个新电源。或者拿去专门维修的店面维修。。 ...

支持一下,回复很幽默.....

网友:
像这种颜色的保险管。基本上说明后序电路有严重的短路造成的。!~~保险管基本上在短路的瞬间炸开的。。像楼主连个维修万用表都没有。对比淘宝照片的小白还是不要来维客玩了。。!~~~这里师傅特别多。

网友:
这个是ATX电源吧,保险烧了,后面的开关管也有可能击穿了

网友:
搂住修电源有危险,需有一定的电工知识.....

网友:
保险烧了,交给专业人员把    你应该搞不定

网友:
保险管烧成了这样子,如果你不是维修员,把它扔了吧。

网友:
没有表吗?如果没有的话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
你比我还新啊,保险丝肯定坏了

网友:
电脑电源吧,保险烧的真残,后面的开关管已经击穿了

网友:
像这样的多半没救老  还是建议换新的吧

网友:
在上保险还烧!

网友:
烧了,都糊了,后面整流桥估计也坏了,还有开关管

网友:
保险 已经炸了。。一定串个灯泡  来检修喔!